sony mbx-273 接内屏不显,外接正常 求助

楼主(2016-12-28):
换过显卡 屏线 BIOS也刷了 屏也测过了 还是一样的故障 这个谁有好的思路给提示下 谢谢

网友:
量量屏线的对地数值。尤其是码片的线

网友:
显卡旁的那些偶合电容,记得索尼板子上有一组开关,试试看

网友:
查查EDID噶

网友:
显卡也会导致这样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