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是多大电容

楼主(2016-12-28):
有个电源电容暴了,不知道容量和耐压,哪位大神给看一下,DELL小机箱电源,图中缺的那个。

网友A:
补充下,元件标号是C902,电源型号是HP-D2506A0

网友B:
楼主坏的电容哪?,传张图片.......

网友A:
坏的那个弄丢了,是个电解

网友:
上个25V470的试试

网友C:
看位置像是待机电滤波电容,换个25伏1000UF的电容准行。

网友D:
电源里除了300伏滤波电容.还哪有再高的.最高输出电压只有12伏呀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补充下,元件标号是C902,电源型号是HP-D2506A0

这个电源没见过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坏的电容哪?,传张图片.......

估计就是拆小的电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坏的那个弄丢了,是个电解

这大概只能考猜了

网友:
电解电容好换,16伏1000uf的或25伏470uf 的应该都没有问题

网友:
是怎么知道的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看位置像是待机电滤波电容,换个25伏1000UF的电容准行。

多谢指点 学习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电源里除了300伏滤波电容.还哪有再高的.最高输出电压只有12伏呀.

但是 好多地方 滤波用50v啊

网友:
先得确定 这个电容的连接情况
跑线下 看看 在什么电路中
才好确定

网友E:
楼上说的对,看在什么线路中接的,滤波电容容量差一点也行,耐压不能小。

网友F:
你看旁边电容耐压值是多少  容量1000uf足够

网友B:
可惜了,只能猜了...........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看位置像是待机电滤波电容,换个25伏1000UF的电容准行。

支持,确实像待机滤波电容...............

网友G:
25V,1000UF的,先上一个试试

网友:
谢谢各位,我对电源不熟,分析不出,但它是接副变压器的,后面又接了一个电感,再接个电容,是10V680uf的

网友:
还有,副变压器前面接了一个TNY277PN

网友:
我依稀记得好像是250V的,有没有可能?

网友:
换25V1000UF的电容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楼上说的对,看在什么线路中接的,滤波电容容量差一点也行,耐压不能小。

好像 一般都是容量大点 耐压高点 内阻小点的 代换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你看旁边电容耐压值是多少  容量1000uf足够

感觉 还是得看电路的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可惜了,只能猜了...........

是的 很可惜的 电源又不好找到图纸

网友H:
引用 网友B:
支持,确实像待机滤波电容...............

楼主也没消息呢 不知道是不是

网友H:
引用 网友G:
25V,1000UF的,先上一个试试

要是待机的话 一般都是16v 1000的就可以了吧

网友B:
引用 网友H:
要是待机的话 一般都是16v 1000的就可以了吧

如果是待机电容16V1000就没问题.........

网友B:
引用 网友H:
楼主也没消息呢 不知道是不是

还是静待楼主的回复吧.............

网友H:
引用 网友B:
如果是待机电容16V1000就没问题.........

关键 现在楼主也没说 是什么位置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还是静待楼主的回复吧.............

是的 楼主 估计还在维修中

网友B:
引用 网友H:
关键 现在楼主也没说 是什么位置的

你比楼主还上心呀.........

网友I:
16伏1000uf的或25伏470uf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比楼主还上心呀.........

没事干 就上来学习来的

网友H:
引用 网友I:
16伏1000uf的或25伏470uf

一般470 要是在辅助部分 容量小了吧 都是1000多点

网友:
不知道就去装个大的 肯定是不会爆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一般470 要是在辅助部分 容量小了吧 都是1000多点

山寨的电源不少用的是470的......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