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 Y450 不开不显

楼主(2016-12-28):
联想 Y450 不开不显,电压加到1.05就不动了,小板电压都正常,bios刷了,显卡也换了,网卡声卡都取了,还是不行,
显卡

网友:
电压加到1.05就不动了,?是电流吧!

网友:
查查复位信号

网友:
我也遇到Y450电流到1.3A掉电,没找到原因,手里也没有示波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