悲剧发生了,心脏裂了

楼主(2016-12-28):
今天翻出来一个18伏2.23安的电源,用处不大,本来想把它改成15伏的,往拉杆音箱上用的,结果敲开后悲剧发生了,一看心脏裂了,报废了。

网友A:
怎么每次 标题 都这么吓人
下次得该啊 正常点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怎么每次 标题 都这么吓人
下次得该啊 正常点的

已经没有价值了。

网友A:
心脏 是指 主变压器吗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已经没有价值了。

头像 怎么也换了 做料板吧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心脏 是指 主变压器吗

是的,用就那个主变压器,用力过猛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是的,用就那个主变压器,用力过猛。

这个 是固定胶 打在上边的吧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头像 怎么也换了 做料板吧

拆出一个电容,和开关管,其他的没有什么用处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拆出一个电容,和开关管,其他的没有什么用处。

怎么没用处呢
输出线 都有用处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个 是固定胶 打在上边的吧

是的,把变压器给粘到散热板上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的,把变压器给粘到散热板上了

一般这种胶 慢慢清理就行了 估计是没注意的吧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怎么没用处呢
输出线 都有用处的

那个线确实有用,前两天还专门有人来买那个接头的,他弄了一个车载收音机,12伏的,他说他有变压器,我们这边正好没有多余的头,然后就卖给他一个12伏5安的适配器,40元。

网友C:
你给换一个心脏不就解决了

网友D:
看这个标题我以为炸了呢

网友E:
这电源不好修,元件都上胶了,,,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E:
这电源不好修,元件都上胶了,,,。

没想到变压器上也打胶了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看这个标题我以为炸了呢

拆的时候不小心把变压器给弄坏了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你给换一个心脏不就解决了

这个变压器不好找

网友C:
引用 网友C:
你给换一个心脏不就解决了

这种适配器坏了,一般我都是修不了,都是换新的,能修这个技术也挺不错的

网友:
这标题怪能唬人。

网友:
如果只是磁芯断了其实能粘住再用的。

网友:
开壳不能砸,得用刀切开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那个线确实有用,前两天还专门有人来买那个接头的,他弄了一个车载收音机,12伏的,他说他有变压器,我们 ...

哦 还是有线的吗 直接卖根线 焊接下 得收10块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给换一个心脏不就解决了

这个 估计不好找到的 一样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看这个标题我以为炸了呢

楼主 帖子标题都是很吓人的 习惯就好了

网友F:
主变坏了最好弄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E:
这电源不好修,元件都上胶了,,,。

这个胶 可有刮掉的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想到变压器上也打胶了。

做工好的 都打胶的 可能是为了 防止跌落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拆的时候不小心把变压器给弄坏了。

在仔细 也总有疏忽的吧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变压器不好找

是的  自己绕的 要求比较高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种适配器坏了,一般我都是修不了,都是换新的,能修这个技术也挺不错的

这样的适配器 也都是修修小问题的 大问题 都报废了

网友:
看来也有同感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胶 可有刮掉的吧

拆的时候没注意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是的  自己绕的 要求比较高

笔记本适配器里的变压器应该差不多,需要把开关管换个大点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F:
主变坏了最好弄了

磁芯碎了,没办法了。

网友G:
反正我是感觉比较唬人,一进来看也没什么,所谓的吸引眼球。

网友:
拿看来 还是疏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笔记本适配器里的变压器应该差不多,需要把开关管换个大点的

好像不太一样的 不能通用的吧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磁芯碎了,没办法了。

好像变压器 参数 很多 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反正我是感觉比较唬人,一进来看也没什么,所谓的吸引眼球。

是的 楼主就是为了 达到这样的效果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好像变压器 参数 很多 的

主是输入电压,输出电压,反馈绕组电压。输入电压都是300伏的,都一样。3842芯片启动电压在15伏以上,只要反馈绕组的电压不低于输出绕组的电压,就应该可以改成15伏的,只要把开关管换个大点的,应该不会有问题,只要同名端不接错应该没事的。晚上回去试试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主是输入电压,输出电压,反馈绕组电压。输入电压都是300伏的,都一样。3842芯片启动电压在15伏以上,只 ...

拿还得 考虑 变压器的体积 脚位和PCB的焊盘孔位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拿还得 考虑 变压器的体积 脚位和PCB的焊盘孔位

焊孔位置不一样,体积也不一样,放不下,只把把变压器接到外面。

网友H:
我怎么看不出来哪里裂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焊孔位置不一样,体积也不一样,放不下,只把把变压器接到外面。

变压器 后级输出 可以测试下 输出是多少
改相应的整流管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我怎么看不出来哪里裂了

楼主的图 比是很明显吧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
变压器 后级输出 可以测试下 输出是多少
改相应的整流管

这个电源好像没有找到431,就发现了一个光耦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我怎么看不出来哪里裂了

网友I:
你妹的搞这样的标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电源好像没有找到431,就发现了一个光耦。

感觉 如果改的 很复杂 因素很多

网友:
还是尸体图 比较直观吧

网友A:
引用 网友I:
你妹的搞这样的标题

习惯 就好了 楼主都是这样的 标题

网友J:
有烧吗,应该短路了,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有烧吗,应该短路了,

电源是好的,拆开时不小心弄碎了

网友:
这样就换吧

网友:
天天这样刷分真的好

网友:
本来是自己闲置的电源,18伏的,想拆开改成15伏的,没想到把变压器弄坏了,当成料板吧

网友K:
引用 网友A:
习惯 就好了 楼主都是这样的 标题

一时半会还真不习惯 ......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一时半会还真不习惯 ...........

又不是 第一个这样标题的帖子 会习惯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