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5460 DAOJW8MB6FO 幺鸡!!

楼主(2016-12-28):
一台DELL 5460机器 拿来换键盘,换好机器就不亮了 现象 为跑电流正常1.2左右,换键盘很注意的 也没碰掉件,开始 BIOS 刷过,显卡也加焊过还是一样,以为显卡坏了 订了新显卡换过 还是一样!郁闷了 没办法跟客户交差,换个键盘 主板没那么容易坏吧 ,开始刷了论坛里很多备份的BIOS都是一样问题,电流也差不多,后面翻资料说 这款机器必须要用原装分离的BIOS才可以,淘宝花了10块钱买了个原厂分离BIOS 刷上,果然亮机,BIOS底下分享出来,大家以后修到这款机器注意 不要走弯路了!BIOS一定要刷原长的 备份的不好用 EC 桥BIOS都在了。 DELL 5460 DAOJW8MB6FO

网友A:
你也是倒霉啊,换个键盘 结果主板 就不亮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也是倒霉啊,换个键盘 结果主板 就不亮了

谁说不是呢 还搭个显卡进去

网友(2018-02-28):
这个机子的bios是不是很脆弱。我的机子不开机,修亮了,结果风扇狂赚。。

网友(2018-07-29):
我刷的BUOS刷完狂转你这个会不会刷完之后风扇狂转?

网友(2019-01-08):
4m         好了       1.1几不亮

网友(2021-02-21):
我的也是一样

网友:
我的也是这样 换键盘 不开机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