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B223W (491961400100r) 阻值(R814、R816)

楼主(2016-12-28):
求 491961400100r 阻值(R814、R816)

网友:
好像是0欧的吧

网友:
楼主看看PWM芯片是什么型号,然后,找到同类的电路图,大概的就知道是什么电阻了。

网友:
这两个电阻很好确定,开关管S极的那只是过流积分检测,典型值一般470欧~1K左右,看用的什么芯片,另一个是开关管G极整形用,可以取10~33欧,可以用0805贴片,这两个贴片坏了,电源芯片与开关管肯定100%也坏了,仅供参考。

网友:
查电源芯片的电路图吧

网友:
换论坛模块最棒,成本不高,提高速度,赚钱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