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5s进水不开机,加电开机电流是0.08,请问是什么问题

楼主(2016-12-28):
更换了u2 ,还是电流0.08,不开机,请问是什么问题,求大师指点,

网友:
看这样子   先更换个主电源看下吧    电压都没产生吧

网友A:
才8ma  你查查电源IC的其他电压产生没  多半电源ic 没产生电压  一般80ma才会开始工作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才8ma  你查查电源IC的其他电压产生没  多半电源ic 没产生电压  一般80ma才会开始工作

1A=1000MA这个是80毫安啦。

网友:
I2C总线的问题。

网友:
估计是没装好。U2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1A=1000MA这个是80毫安啦。

sorry  看错了 多看了一个0    不好意思

网友C:
5S的80MA,排除U2的问题后,基本就是CPU虚了,拆掉CPU屏蔽盖。压着CPU开机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5S的80MA,排除U2的问题后,基本就是CPU虚了,拆掉CPU屏蔽盖。压着CPU开机试试

进水机器多半是线路问题,还是先插PMU输出吧

网友:
这个测量一下电源是否正常,不行先换电源吧

网友:
CPU读取硬盘不正常或者  有影响CPU工作的因素

网友:
应该是能开机,处于DFU 模式,你试试上机连电脑看看是不是报错4014.是的话,检查CPU上层到硬盘供电。

网友:
刷机试试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