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460 怒修Y470短路

楼主(2016-12-28):
今天本来是很好的天气、很好的心情、可是、当老板拿来两台联想机器、噩梦就开始了、B460大家都知道了、 我简单讲一下、拿到的时候、待机0.18、很明显待机偏大、行吧、马骝的拆机、还是铁壳、心想完了、U没了、好吧、换掉一组U的供电、待机正常了、装u亮机、嗯U是好的、哈哈、谁都没有想到、尼玛LOGO卡了、好吧、心情瞬间不好、换U秒过LOGO、哎!还是不能逃出U死的局面、第二台、是Y470、插电、0.35电流、我去啥子情况、这么高、心想不会被别人干死了吧、没办法、还是马骝的拆机、一看果然被人干过、我的心情也是从这里开始不爽的、好吧、既然是待机有点大、我摸摸看、摸到显卡、发烫但不烫手、大家别以为是显卡短路引起的待机偏大、拿出神器、万能表、一戳显卡供电、嗯!1.02V怎么先出来了、因为之前修过一个ASUS的机器也是待机偏大、刷BIOS好的、不知道为啥、可能是EC的GPIO设定造成的吧、也希望大神给我解释一下、好吧、刷一个看看、刷完之后、装上果然待机正常了、以为维修结束了、可是电流有跳变不显示、你妹的、还有什么问题啊、晕、心情糟透了、好吧、只能在看看咯、咦!看到显存上有明显的油剂!而且像是少了两个贴片电容或电阻、好吧、因为我的料板里面有一块一样的主板、一看果然少了一组电容、大家都知道的、这种电容是不可以少的、装上亮肌、维修结束、虽然修好但是心情不好!在这里主大家学业有成、娶个大美妞!嘿嘿、:lol

联想Y471A 独立LA-6884P REV1.0.rar

本人亲自试用可亮机

网友A:
这种电容怎么能飞了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种电容怎么能飞了...

这种应该是耦合电容不能飞的、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谢谢楼主分享!!!

你的加分就是最大动力

网友:
本来想给你2分的,不过给了别人了,但是还得支持一下,

网友C:
还是不能逃出U死的局面   看到这我笑了

网友:
U坏的确实不少啊

网友:
耦合电容啊,,

网友:
还好技术好,不然就修不了!

网友:
主要还是楼主技术NB啊

网友:
这么好心情看来楼主生意不错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还是不能逃出U死的局面   看到这我笑了

你的头像好屌的样子,能放大就好了。。。

网友:
电容被被人故意弄掉的?

网友:
楼主修得这么溜还不爽啊

网友:
楼主修的不错  加两分

网友:
完美修机器速度还是很快的

网友:
楼主修的不错值得加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的头像好屌的样子,能放大就好了。。。

水冷而已   你从网上也能找到差不多的

网友:
只要最后挣钱了就好

网友:
我是被怒修这两个字吸引进来的,很不错

网友:
从头到尾也不知道为什么你心情不好修好了两台机器??????

网友:
还没遇到过刷BIOS搞待机偏大的,下次注意一下!

网友:
上家给做的故障吧

网友:
楼主观察入微啊  这都被你发现了

网友:
是还得支持一下

网友:
谢谢大家、我也是小小白、希望我的经验可以无形帮助到你们、也希望大家天天进步、还有多多指教、

网友:
待机偏大也要刷bios  长见识了

网友:
这速度还心情不好,偷着乐吧

网友:
修机子速度挺快,赞一个

网友:
高手啊。。。看的我都想转行啊,,没进取心的飘过

网友E:
楼主经验很丰富啊。。问一下铁壳是买的还是拆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楼主经验很丰富啊。。问一下铁壳是买的还是拆的

是买的、希望可以无形帮组你

网友:
感谢楼主的  祝福,楼主 技艺越来越高了

网友:
感谢LZ分享,。小小白向你们学习了

网友:
B460 Y470 很喜欢

网友:
不错 这种10台9台烧U

网友:
Y470并不是短路把

网友:
上家也是有点业余哦

网友:
是显存的耦合电容....

网友:
我也是修别人动过的就烦]

网友:
维修要仔细

网友:
这样也行,服了

网友:
楼主的文笔风格别具一格啊,被这种贴片电容搞得的确很心烦。

网友:
b系列的坏铁壳坏U的太多了

网友:
楼主厉害啊,这两台机修这顺利啊

网友:
实地出来的就是不一样,这技术可不是盖的

网友:
路过学习一下经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