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5480开机0.1几掉电

楼主(2016-12-28):
DELL 5480开机0.1几掉电
掉电

网友:
帖子太简单无法回复

网友:
电压没出来

网友:
帖子太简单无法参考

网友:
帮不了你 ,描述太简单了

网友:
这是供电没出来 先查内存再查桥

网友:
没有说清楚呀

网友:
缺少电压 分析完毕

网友:
这么低的电流掉电,电压还没上全,按照时序挨个查

网友:
电压都全的

网友:
待机室多少呢

网友:
0.1 CPU电压没出来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