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3443 短路

楼主(2016-12-28):
今天收到一台dell 3000系列的14-3443,插上可交电源,电流瞬间爆表,以为捡到大便宜了,拆机打各电感阻值,发现只有CPU和内存供电有问题,和主干线一样的阻值,都对地了,等我cpu电感旁边的管子拆掉以后还是一样的 ,等我拆到内存供电的上官的时候,主干线不短了,以为找到问题了,找个新的管子上去,也不短,小电流通电,等到17V的时候电流又爆表了,一量内存上管又烧了,
  现在我换了内存供电芯片和上管,现在内存电感对地阻值是1.8,主干线已经不短,  我现在没有什么头绪了   是要查1.35V内存供电相连的电路吗    请各位给点意见!拜谢

网友:
版号是:Cedar_Intel_MB
                 13269-1
           PM.   FX3MC  REV:A00
内存供电芯片:51716我换了51216 坛上的朋友说是可是换的

网友:
我这个后级烧鸡了    他妹的   CPU挂了

网友:
主板应该是短路了

网友:
先把cpu拆下来在测测内存供电阻值  测测mos管g级是否有断线  内存也有拆掉 可以用用烧鸡大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