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60云盘加速下载方法--迅猛搬家中……

楼主(2016-12-28):
360云盘即将关闭,下载速度低的可怜,才几十几百K。我的1.3T的资料怎么下?于是寻找了几个软件,来加速下载。

方式一:加企鹅群下载:463507833  加群无需验证,完全免费。   在“文件”里面下载360加速工具。速度可以全速,我50M的光纤,下载速度5.9M每s。请看里面的word文件的详细说明。
或者方式二:百度云下载:http://pan.baidu.com/s/1i50pJZB
操作方法:
1,退出杀毒和卫士。
2,解压“360加速软件V1.0.2.vip”,
安装“.net 4.5”开头的文件,
再安装“360云盘下载加速软件v1.0.2”

3,运行桌面上的安装好的“360云盘下载加速” ,“试用模式”前面打上勾,点击“开启通道”即可自动弹出360云盘客户端登录。
下载只能一个文件夹一个文件夹的下载,或者你不开这个加速程序,先开360云盘把需要下载的都点好后再关闭,再打开此加速软件继续传输。
4.此加速软件只能试用1次,最多用6小时,就会弹出请购买正版。所以需要我们用到另外一个软件来无限试用。方法很简单:打开下载好的“牛B硬件信息修改大师黑狼pojie版”,点击左下

角的“一键修改”即可,然后再打开桌面上的“360云盘下载加速” 。
5,别忘了把360云盘本身的任务数量改成20,方法如下:
打开360云盘的主界面,点击右上角的“菜单”,点击“设置”,点击“网络”,任务控制下面的“最多同时下载任务”后面的数字改成最大值20.

网友:
网盘关闭 最麻烦的就是里面的 的数据

网友:
360一直都是这么坑

网友:
360也关闭了,下一个会不会是百度网盘了呢

网友(2017-02-11):
用虚拟机效果更好,可以适用于所有版本的系统。方法如下:

网友:
1.先下载虚拟机以及win7纯净系统包:http://pan.baidu.com/s/1o8uIuz4
解压到空间最大的盘里,以后资料就下载到这里面了。
2.用“360解压”(百度个就可以)解压下载好的“虚拟机以及win7纯净系统包”。
3.打开VM10.0.3---VMware—点击“!)安装VMware”这个大小10K的文件,按任意键自动安装,完成后即可。
4.点击vmware这个2067KB大小的应用程序文件(在VM10.0.3---VMware里面),选择“文件”—打开—找到你第二步解压好的文件夹--“虚拟机以及win7纯净系统包”,选择里面的win7纯净版中的window7.,点击打开或者双击window7.
5.点击左上角的“开启此虚拟机”。此时会稍微变卡,如果弹出一个窗口,请点击第一项“已移动虚拟机”。然后静等win7系统启动。再按照本文所说的方法操作即可,360加速软件已经在虚拟机里面装好。详细图文说明在下载包里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