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90开机不显示,纠结维修经历。

楼主(2016-12-28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想G490开机不显示,纠结维修经历。
机型:联想G490
板号:LA-9631P,HM77+AMD独显

故障现象:刚拿来时开机不显示,修好后发现屏幕坏、硬盘坏道,纠结维修。
     据客户描述,在刚开始有很长一段时间内,此机器有时候开机不显,反复多开几次又能正常显示,这样反反复复将就着用了一段时间,后来发现开机进系统特别卡(可能是反复开关机导致硬盘坏道的原故),直到现在每次都开机不显。
实际上这机器已经坏了有半年多了,有拿去几家维修店让人修过,但因别家报价太高或修不好等原故,放弃了没修,就这样放在家里好长一段时间,其间一直把它当成废品,扔在一些杂物堆里(结果屏都被压坏了)。平时一直都用手机上网、聊天、娱乐……,现在年底了,要抢火车票了,此时手机的抢票速度远没有电脑快,所以被逼无奈,只能从垃圾堆里翻出这破本本。
机器给我的时候,我插上可调电源,发现待机电流正常,触发后,电流上到0.85\0.9几的样就不动了,屏幕无任何显示,从电流跳变来看,像是档内存。

迅速拆机,裸板未发现明显进水、烧损的元件,插上电源触发后,电流没有变化,还是和原来一样,更换内存、CPU测试,故障依旧。
接下来先从内存的工作条件下手,用示波器测量内存的SMBCLK波形(在内存槽202脚),发现很正常,如下图:

       再测内存的内存的复位DRAMRST#(内存槽30脚),测得没有任何动作,此时发现异常,顺腿摸蛋,继续测量CPU收到的SM_DRAMPWROK,此信号来自U1与门第4脚,如下图:

实测U1的第1、2脚有3.3V高电平,而第4脚PM_SYS_PWRGD_BUF只有0.4V多,明显不正常,如下图:

        从上面电路图中可以看到,U1第4脚输出端是由+1.5V_CPU_VDDQ通过R30(200Ω)电阻上拉,而这个上拉电压+1.5V_CPU_VDDQ则来自U3(N沟道MOS管)转换得来,U3的G极控制电压来自B+,受控于Q4,U3的G极要想得到高电平,Q4必须截止,也就是说,Q4的2脚G极SUSP必须为低电平,如下图:

实测U3的第1/2/3脚也是0.4V,明显没有转换成功,如下图:

再测U3的5/6/7/8脚D极电压,测得有1.5V,如下图:

   接着测量U3的第4脚G极电压,测得为0V,难怪U3不导通。如下图:

     为什么U3的G极会为低电平呢?原因只有两个:1、SUSP变为高电平控制Q4导通,正常SUSP应为低电平,Q4要截止,再者,Q4击穿损坏不受控;2、连接B+的R56电阻损坏了;下面就先来排除第一种原因,测量Q4的G极电平,测得结果是低电平,很正常啊,如下图:

       莫非真的是Q4损坏啦?此时我也懒得测量,索性直接把Q4取掉,直接从B+飞了根线到Q4的D极,如下图:

飞好线后,通电触发上电,电流很欢快的跑起来了,测量内存复位DRAMRST#也有下拉动作,如下图:

接屏后直接亮机,不过此时发现屏幕又悲剧了,如下图:

      其实主板电路问题到了这一步,也算是修好了,但是这样飞线使用还是不太妥当,当然这样飞线后正常使用是没有问题的,只是系统进入S3状态的时候耗电比较大,会导致电池模式续航能力缩短。本想找到U3的G极连接B+的82K电阻,但是苦于主板上没有元件位置号,所以只能将拆下来的Q4装回去,并在B+飞线到Q4的D极之间人为串联一个82K的电阻,这样就符合原来的电路设计要求。如下图:

改好后,将飞线固定好,通电测量U3能成功将D极电压转换到S极1.5V,如下图:

      主板电路故障到此修复,但是前面已经发现,屏幕有大量线条,这种屏幕竖线明显是被压坏的,前已经报过修主板的价桥,此时再继续跟客户商量换屏的价格,结果跟客户墨迹了很久才谈妥,客户答应加价换屏。更换完屏幕后,挂上硬盘准备进系统测试各项功能时,开机总是提示硬盘错误,于是用MHDD扫描硬盘,结果又TMD悲剧了,如下图:

      这下不好意思再跟客户再次报价更换硬盘,否则很有可能前功尽弃!怎么办呢?哎,心里一万匹草泥马奔腾而过!
思索片刻,决定对硬盘修复,准备三套修复方案:1、尝试用MHDD擦除坏道或加G表;2、扫描完后把有坏道的部分砍掉;3、进行格式化,或者低级格式化;再不行还真不好办咯……;
    结果前两套方案实施下来不见效果,最后低格后免强能装进系统,开机时间有点长,运行有些慢,听听音乐、挂个QQ没有问题,最起码应该不会让我白忙。进系统后如下图:

忙完赶紧通知客户取机,运气好的话,让他用一段时间再来换硬盘。

维修常遇到这种事,容易吗我?

 会员9165582元2023-4-9 13:34

网友:
厉害了。我的哥。

网友:
船长这是时间,,,累啊,,收了多少大洋啊,,,赞。。加分

网友:
看完老师这篇文章又学了不少东西

网友:
很抱歉,分都给了别的学员了,楼主是版主,是高手,当然不缺我这点分,不过我还是要发贴,表达对版主的崇拜敬仰之情形!话说维修最怕这种看上去故障不是很显眼,但是出水才露两脚泥的事情了,可能只以为焊接一下或者换个电阻电容就能搞定的最后是大故障。真心是费力,有时候还不讨好。楼主能搞定,技术实力让人佩服。

网友:
今天也遇到了个  修好主板  进系统慢得不行  MHDD扫硬盘  1%就90个XXXX   艹!

网友:
一般硬盘有问题直接换,还没试过屏蔽坏道来

网友:
z这个修的比价表 厉害呀

网友:
主板断层的板子太难休了。

网友:
修这个得费了不少时间哦

网友:
收了多少米?

网友:
是的遇到这样的问题,客户通常会犹豫,会怀疑,我们也会为难。生意难做。船长辛苦啦

网友:
楼主,思路清晰,值得维修的小白学习,谢谢了,希望以后有维修,也写出来,帮助我们小白。

网友:
进系统特别卡第一时间就要想到硬盘有没有坏道 然后测试看结果

网友:
小白表示崇拜

网友:
就烦这样的机器,修好这,那还有毛病,昨天修个进水的4732Z,本来就是老爷机,修好机器,内存还是坏的,还没给客户说呢, 哎!

网友:
不容易呀,这么下去我们做不下去了

网友:
联想机子 进系统运行慢 也有可能是BIOS 坏了

网友:
楼主真是辛苦了,写了这么多

网友:
机器 用了不到一周不亮了(其实就是卡硬盘了 对直接客户来说就是不亮)客户找来了,修的什么电脑 几天就坏了,花了我几百………………你说是他的硬盘坏了,他根本不接受……………………(除非他取机器的时候你告诉他硬盘随时可能OVER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