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很菜的问题 麻烦大家不吝赐教 感谢

楼主(2016-12-28):
一块V星主板不开机 测rsmrst电压为0 找图纸 发现rsmrst来自5vsb 我想问一下 如何找这个5vsb呢 是不是这个5vsb就是紫色5v呢 要跑线路找r568和r542的话 是不是把万用表从紫5v开始跑线查找呢

网友A:
是啊 就这么跑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啊 就这么跑呀

我记得紫色五伏在图纸上的名称叫 atx5vsb
所以担心5vsb和紫色5v是不是同一个信号

网友:
这不是有图纸吗   搜一下5VSB  不就好了

网友B:
很简单,你看看这图纸上的24PIN排插上的5V待机电压名称是什么,如果就是5VSB,那就是紫线直接过来。

网友:
5VSB就是紫线,,,,

网友:
没有点位图的苦恼啊,接个小刚刷扫扫看

网友:
打一下阻值,看会不会短路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很简单,你看看这图纸上的24PIN排插上的5V待机电压名称是什么,如果就是5VSB,那就是紫线直接过来。

思天大神 图纸上紫色5v标注的是ATX 5vsb 因为多了一个atx 所以我不敢断定它就是5vsb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思天大神 图纸上紫色5v标注的是ATX 5vsb 因为多了一个atx 所以我不敢断定它就是5vsb

那就找ATX_5VSB是怎么变成5VSB的,肯定有个转变过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那就找ATX_5VSB是怎么变成5VSB的,肯定有个转变过程。

好的 非常感谢

网友:
有结果了说一声,我挺期待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