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
山寨电视 三无 电源板和主板在一起

楼主(2016-12-28):
机器拿来是不通电,拆开里面有2块板子,一块是电源和主板一体板,还有一块是逻辑板,大电容有300V , 次级3个二级管连在一起有34V ,还测的其它有12V ,其它就不清楚了!希望大师指点下!
主板
不清楚

网友:
你看到到逻辑板的排线那有没有标电压。光看这面说不清。有12V 是不是说明电源板是好的呢?

网友:
查5V 3.3V转换电路。

网友:
这个没资料基本可以说是寸步难行,尤其如果有的芯片还是缩写,不是全称,就更要命。

网友:
那些个小电感应该都是转换电压。都测下看有没有无电压的

网友:
那些个小电感应该都是转换电压。都测下看有没有无电压的,只能慢慢摸没有什么好办法

网友:
两边的板上的接口看下有没有标电压什么的,如果没有真的不好下手!!!!

网友:
你量按键和红外输入插排那儿有电压没有?看这个机子是系统没启动还是电源电压有问题?那些小稳压块的5V和3.3V正常吗?

网友:
好下手。5V,3.3V,2.5V,1.8V,1.2V,1.1V等正常吗?正常的话查复位,晶振电路。无问题的就FLASH。再不行就换板。

网友:
只能慢慢摸没有什么好办法

网友:
先测电压吧。。。12v。。34v 。。。。5v 3.3v 1.8v。。看看这些电压是否有。。如果都有的话就用通用的电视版。。点下看看。。如果还有问题。就可以考虑逻辑板了

网友:
要开机必须要有待机电压

网友:
没有待机电压肯定是不开机

网友:
待机灯有没有亮,没亮就看看3.3的待机电压

网友(2017-02-04):
特别支持一下,谢谢分享

网友:
就测这点电压也问不出个所以然吧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复位指的是什么情况

网友:
只能大概说明电源部分是正常的,如果连指示灯都不亮那就要查一下12V转5V和3.3V的相关电路了。

网友:
应该找下5V和3.3V电压看看正常不。

网友:
建议参考同芯片组的长虹或品牌机资料分析

网友:
查1117类的转换管有没有电压,三无,可能有短路了,或者烧配件了

网友:
这种板难修. 还是买一块吧.好像是通用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