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00S用一会死机,CPU集显供电掉了

楼主(2016-12-28):
如题,客户说最开始出问题是耍仙剑3,耍着死机了,画面卡住不动,没花没闪,就是卡死,只有强关,后来越来越频繁

拿过来测,确实一会就死,卡死了测得CPU集显供电掉了,其他电在,关了再开又可以开,用一会又卡死。。。无限循环中啊。。。

求助万能的迅维大师们啊,过年钱还没挣到啊!!!

目前CPU电容补了几个,涛声依旧

网友A:
一直以来觉得自己是个坚强的人,结果别人一句话就让我泪流满面了,他问我:“你还有钱过年吗”?

网友:
测一下集显供电的条件呗,,还有桥

网友:
修集显供电

网友:
目前发现用电池好像正常,用了2小时都没死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直以来觉得自己是个坚强的人,结果别人一句话就让我泪流满面了,他问我:“你还有钱过年吗”?

老火啊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B:
这机子集显供电好像是独立供电的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这机子集显供电好像是独立供电的

和CPU一起的,NCP6132A控制的

网友:
是双显卡的吗?集显电压掉有时是正常的吧,应该是关闭集显开启独立显卡,要么系统,要么硬盘,

网友:
他长期玩游戏,重点在独立显卡上,先刷个BIOS看看

网友:
有结果了没?

网友:
供电芯片换了试试

网友:
目前电池放完电一直没死,现在插着充电中,冲了半小时了还没死,不会莫名其妙好了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和CPU一起的,NCP6132A控制的

集显电压是最后出来的

网友C:
貌似真好了,今天用了一天也没死,有点莫名其妙了

网友:
查下集显条件,上次碰到一台东芝的玩游戏黑屏的,黑屏下查缺少显卡电压,显卡滤波电容不良

网友:
看看运行游戏的时候是启用了集显还是独显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貌似真好了,今天用了一天也没死,有点莫名其妙了

还会回来的。

网友:
经典案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