手机振动器通用吗?

楼主(2016-12-28):
魅族4手机振动器坏了(拆机时撬坏了),买了一个通用的0834振动器,焊上去不震动,振动器单独接3V电压可以震动。原振动器大一些,是1034规格。这振动器通用吗?难道一定要原装振动器吗?另外取了振动器后客户一直在用手机,这样会损坏振动器电路吗?

网友:
奶奶的,这振动器并不能保证通用。

这是某振动器下的评论。

网友A:
规格小一点的可以通用,大的电流不够,带不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规格小一点的可以通用,大的电流不够,带不动。

我买的规格比原来小,0834,原来是1034,为什么不震动?原来的坏振动器是可以震动的,只是有破音(因为破了)。取下振动器用了一段时间,难道空载会损坏震动器电路?

网友:
还是不小心把正负极短路,导致烧了电路?

网友B:
这鸟客户来去如风,不给检测维修的时间。手机不在这里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鸟客户来去如风,不给检测维修的时间。手机不在这里。

都是这样的,维修要的就是速度。

网友C:
一般体积差不多能装下的都可以通用吧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一般体积差不多能装下的都可以通用吧!

有的是交流电,有的是直流电,有本质不同呢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一般体积差不多能装下的都可以通用吧!

没有任何正负极标志的,就是交流供电。

网友:
有的相当于一个风扇,直流供电,但里面有电路转换成交流电,有转子在转动。有的直接交流供电,通到线圈上引起磁铁上下震动,没有转子。

网友:
能装下的都可以通用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