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T430U重启后报警十声后再亮机的解决方法

楼主(2016-12-28):
今天遇到一台联想T430U机器,I5独显的,故障为可以正常开机使用,但只要重启后就要报警十声,然后就又能正常显示,刷下边包里两个BIOS,可以试着先刷U23,因为我是先刷U20没有搞定,再刷完U23搞定的,差点忘了主板板号是 DA0LV3MB8G0 REV:G

联想T430U I5.zip

网友:
BIOS 问题真多

网友A:
是自己合成的吗,u23的是ec下的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自己合成的吗,u23的是ec下的吗

都是南桥的,EC的我没有打包,这个故障现象也不会是EC BIOS引起的,EC BIOS会引起不触发

网友(2017-11-12):
我的更邪门 刷了N个BIOS了 一会开机正常 一会开机报警

网友:
完美点亮

网友(2018-03-19):
我的笔记本是I7的不知道可以刷吗

网友(2018-07-01):
今天遇到一个电脑,键盘不能用,USB不能用,刷u20搞定,开机秒亮

网友(2018-11-13):
我这边也碰到一个,开机正常,但是进不去系统,重新启动 报警10 声,刷下看看

网友(2020-03-15):
现在好多都是bios引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