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一体机]
联想C320一体机触发无显维修

楼主(2016-12-28):
今接一台联想C320一体机,故障为加电无显示,拆机重要的几个电压测了一下发现无CPU供电,其它电压都有,就大致测了一下条件都正常,没辙,换CPU供电芯片后无用,又在论坛里听说BIOS程序可能会引起CPU无供电,下载刷完无用;又继续追查,查到下图红圈里一电容上供电为0.45V,一分析电路应该为一组南桥供电,但电压感觉不正常啊,没见过南桥供电这么低的,一路细查,查到主板背面的一0欧电阻(下图黑圈中)坏掉,换后南桥供电电容电压1.05V,再测CPU电压也出来了,装上内存再开机正常显示收工。希望对正修到这款机器类似故障的朋友们有帮助。

网友A:
楼主修的不错,桥1.05供电不正常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修的不错,桥1.05供电不正常。

桥有一组电压是1.1V的样子,所以1.05V是正常的

网友:
没有电路图吗,感觉没图都不会下手了

网友:
要有图纸发出来共享下6666

网友B:
是0欧电阻烧坏了吗

网友C:
电阻开路没有CPU电压!

网友D:
楼主走弯路了   没有cpu供电 得先查一下前级看看

网友E:
如果楼主按照时序修的话,就不会走这么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如果楼主按照时序修的话,就不会走这么

要是按照时序修,就不会上去就干CPU供电芯片,前面都没出来,后面肯定出不来喽

网友F:
楼主,这个是AMD的还是英特尔的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0欧电阻烧坏了吗

正确,其实是南桥供电芯片的12V供电保险电阻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电阻开路没有CPU电压!

我也觉得有点蒙圈儿,南桥供电不正常居然也会引起CPU不供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楼主走弯路了   没有cpu供电 得先查一下前级看看

嗯,是我疏忽了,现在想想应该得查完主板上每一个供电点上的电压,这样可能就不会走弯路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楼主,这个是AMD的还是英特尔的啊

INTEL的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