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系G50

楼主(2016-12-28):
求帮忙看下面的MOS管子 有什么可以代替

网友:
联想G50     上面打错字了

网友:
MOS拆掉 直连

网友:
直连不行啊

网友:
你可以用一个普通的P沟道MOS管

网友:
谢谢了  可以直连  PC205也烧坏了

网友:
直连就行了

网友:
应该要怎么改下吧,你那个图看不太清啊

网友:
p管啊,,保护隔离用的多,,4407

网友A:
反正就是一个耐压值高的30V的P管子就可以了 这个管子有点像三极管大小的 我当时不懂 我也买了   我觉得大家如果手上没有仁宝的料板的话 可以备一些 因为人保也有一些管子内部是带电阻的PNP保隔那边的管子就是内带电阻的 这种我只能从仁宝上拆 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样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反正就是一个耐压值高的30V的P管子就可以了 这个管子有点像三极管大小的 我当时不懂 我也买了   我觉得大家 ...

多谢 回复 我把他直接起来了  机器客户已经拿走

网友:
直接 连上就OK

网友:
直连就好,

网友:
恩,学习了,直连不会有问题吗

网友:
这个直接连接可以吗

网友:
直连也行有时候会插电池电路胡

网友:
最好找一样的

网友:
保护隔离电路找个P管换上不就好了

网友:
找个普通的P沟道   就行了

网友:
这样搞可能会返修

网友:
后继没问题,直联就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