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wd1640板子的短路點及方法

楼主(2016-12-28):
我把硬盤刷死 了
現在wdr都出錯
求電路板短路方法
還有新版的wd寫死軟體小弟我有教學視頻就缺軟體

网友:
貌似1640的还没几个人知道短接点的

网友:
用PC3000就可能救活了,什么短接都不用呀,直接写

网友A:
楼主解决了问题了吗

网友:
建议买个编程器 用编程器刷

网友:
一般都不需要短接吧,要短接找TV9 TV10的2个点

网友:
陶保也是說用編程器,是不是要焊接解焊

网友:
我查看了一個視頻教學,短接e4 p4兩個點,但是有有新板的wd寫死工具,網路都是舊版的,寫不進去

网友:
要配合u指令線加wd寫死工具新版的,就不知道那裡找新版wd寫死工具

网友B:
直接上编程器,安全快捷(需要动手能力)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直接上编程器,安全快捷(需要动手能力)。

1640-001的上编辑器有用?

网友:
請教
编辑器是什麼東西
淘寶有在賣嗎
可不可以給圖片看看
2.编辑器這樣使用有教學文視頻嗎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解决了问题了吗

沒有
不懂什麼是编辑器
長者樣如何操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