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高压板上的变压器怎么测量?

楼主(2016-12-28):
      变压器如下,是用什么档位测量?怎么判断好坏??求师傅解答。

网友:
这是电感吗?我怎么感觉是变压器呢!

网友A:
这是变压器 是没办法用万用表直接测出来的 测了也不通吧  我是没测过

网友:
万用表测量通断,如果有对比,可以对比阻值变化,,。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是变压器 是没办法用万用表直接测出来的 测了也不通吧  我是没测过

测过,二极管档没反应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测过,二极管档没反应。

变压器用万用表是没法测的  这个我知道 所以我知道它是变压器了 就不会去测它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变压器用万用表是没法测的  这个我知道 所以我知道它是变压器了 就不会去测它了

有看到更换这个样子的变压器修好。发现自己不会判断这个好坏~这就尴尬了

网友:
量阻值 初级电阻小 次级电阻大

网友:
这个好像只能量通断吧。。。。阻值有区别吗?

网友C:
好的高压包 高压侧两个线圈的电阻值相近,基本上可以这样判断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好的高压包 高压侧两个线圈的电阻值相近,基本上可以这样判断。

原理这样,谢谢

网友:
真心不知道这个怎么测量,我是用好的灯管代换来判断的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