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470换声卡自动上电

楼主(2016-12-28):
联想Y470进水,EC 声卡烧掉,全部更换后自动上电,而且强制关机后自动重启,声卡拆掉后正常,换了一片ALC272后还是一样,请问声卡的哪些信号失常会造成此种情况

网友:
基本上锁定桥和声卡外围电路了

网友:
一般网卡会造成自动上电,而声卡还没遇到这种情况

网友:
外围查下看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声卡外围的电阻阻值都正常,供电都有,复位也正常,还需要查哪些信号

网友:
查网卡的wake#信号

网友:
是不是微短   还要自己查电路才行

网友:
这个你先要自己先查一下啊

网友:
是声卡不是网卡

网友:
是不是主板其他地方有问题

网友:
电池有木有电哦,换个EC看看。。

网友:
还是第一次看帖看到声卡会出现这种问题 你装上声卡查wake信号 看看是不是被声卡给拉低了

网友:
COMS电路OK吗,电池上了吗这些都没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