索尼mbx-259不充电 求助

楼主(2016-12-28):
型号: SVS131A11T 板号: MBX-259 机器故障:电池不充电不放电电源正常此问题已遇到两回,求助解决办法??有图片没图纸高手给看看 最后一张图中插上电池标示1电压2.2v,标示2电压3.4v,标示1强制拉低会出电池电压,求分析怎么修?

网友:
不是电池问题吧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这五个脚位对应的应该是这个,就看你怎么排了,没图纸,只能跑线加才

网友B:
强制拉低会出电池电源 应该电池排除 但是没图纸这种你只有查询下 充电芯片的PDF 没图纸想维修是比较困难的。盲目维修容易弄出二次故障

网友:
EC充电芯片 用示波器测下下

网友:
查充电芯片条件吧

网友C:
这款机器充电电路不是一般的难修 而且这机器 不充电 装电池不开机 都算是通病了 偶尔能修好一二台,大部份只能换电源小板,索尼这机设计得太蛋痛

网友:
坐等解答,无语还没有10个

网友:
sony有个电池ID,有问题不充电

网友:
小小白路过学习。膜拜各位大神

网友:
这机器我遇到的都是电池问题

网友:
电池的可能性比较大 这款机子比较麻烦 有时候拆装一下就正常了

网友:
这个机器有个小板经常接触不良

网友:
这个你得找到图纸

网友:
充电问题 最难修了

网友:
图纸难找啊,参考电路修修看吧

网友D:
先确定电池好坏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先确定电池好坏

电池换过了一样的,而且电池确定是好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五个脚位对应的应该是这个,就看你怎么排了,没图纸,只能跑线加才

基本都是这样的引脚定义,就算知道引脚定义也无从下手啊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强制拉低会出电池电源 应该电池排除 但是没图纸这种你只有查询下 充电芯片的PDF 没图纸想维修是比较困难的 ...

是的,电池现在确定是好的,就是主板的检测电池电路不工作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款机器充电电路不是一般的难修 而且这机器 不充电 装电池不开机 都算是通病了 偶尔能修好一二台,大 ...

这款机器没有电源小板,确实是通病,目前遇到两回了,但还是解决不了

网友:
坐等别人解决  学习一下

网友:
充电芯片条件查了,换充电芯片,不行就换电池呗

网友:
2月前的259 就是有电池充电,电源小板 ,换了就ok了,  实在不好修 ,几乎查不到相关图纸什么的

网友:
差充电芯片条件

网友:
索尼跟三星的保护隔离是最难修的。

网友:
修好了嘛?

网友E:
好了,电池放电电路一管子性能不良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好了,电池放电电路一管子性能不良

主题在什么位置,能说一下嘛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