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md 280x点不亮,CHL8228G核心供电无电压

楼主(2016-12-28):
谁能给提供下8228g供电的280x,或7970显卡供电分析案例,应该是5+2相供电的,显卡背面有7组方形驱动ic,上面写 8510 987-16 U1130,也查不到型号。卡正面有7个并排的电感,还有一排金封mos管,8228g的资料图纸上没有应用案例,甚至没有引脚的解释说明。求高手给提供个思路,测量核心供电电容电压都是0v。主板自检报1长两短声音报警。

网友A:
http://pdf-file.ic37.com/pdf6/IRF/CHL8225G_datasheet_1154317/188552/CHL822_datasheet.pdf
这是8228g的图纸。

网友B:
手上有张HD7950  也是8212G。有核心1.多V。显存芯片全报销,显存全拆下来了。显存的1.5V还没修的出来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http://pdf-file.ic37.com/pdf6/IRF/CHL8225G_datasheet_1154317/188552/CHL822_datasheet.pdf
这是8228g ...

图纸没上传上来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http://pdf-file.ic37.com/pdf6/IRF/CHL8225G_datasheet_1154317/188552/CHL822_datasheet.pdf
这是8228g ...

我坏的这张7970估计是供电不足烧的,核心和显存电压都没有,找了个修理店说芯片烧了,正查中。

网友:
这个是数字供电吧   不好弄

网友C:
测测EN信号吧,没有就强加个看看,前提是核心没有短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测测EN信号吧,没有就强加个看看,前提是核心没有短路

EN是第21脚吧,有3.3v。此外两处vcc供电正常;都是3.3v,1.8v供电输出也有的。就是pwm1-8的输出没有。

网友:
求教高手,chl8228时钟信号在哪?看不到晶振,也没有外部rc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手上有张HD7950  也是8212G。有核心1.多V。显存芯片全报销,显存全拆下来了。显存的1.5V还没修的出来。

你是怎么知道显存芯片全报销的?全短路了吗!

网友:
822G论坛有图纸  你查下看看

网友A:
已解决,两个是因为电源接错8针了,另一个有核心电压,显存电压,但是数字,模拟均没有输出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已解决,两个是因为电源接错8针了,另一个有核心电压,显存电压,但是数字,模拟均没有输出

也就是说修好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