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A43sS mb verK43SM HM65 8显 N13P-GL2-A1 GT630 板号:K43SV REV 4.1

楼主(2016-12-29):
这BIOS刷K43SV REV4.1的板绝对是OK的,我的板子电流到1.4刚开始看到风扇灰尘堵满了,就加焊了显卡,故障一样,网上下载了一个BIOS来刷电流有变化到2A了供还是没有显,再找到BIOS来刷,奇迹出来了,可以显了

ASUS A43sS mb ver:K43SM HM65 8显 N13P-GL2-A1 GT630 板号:K43SV REV 4.rar

网友:
之前刷的没亮,可能不是这型号的BIOS.

ASUS BIOS看贴纸上的型号。能开机的进CMOS设置界面按F12键后,右下角也会显示型号出来。

网友(2017-02-05):
问题是不能开机啊

网友:
我这个是大小写灯能亮,内外屏都不亮,刷了好几个都没好

网友:
你看一下板号,版板是不是一样的,一样的你再下这个试试

网友:
BIOS  一下解决很多事情

网友(2018-07-09):
是好的   大家放心可下   亲测试过

网友A(2021-10-10):
刷了自动上电  每次都是  原先我的是不定时掉电的

网友(2022-09-09):
引用 网友A:
刷了自动上电  每次都是  原先我的是不定时掉电的

你板号是不是不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