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信F5281CH屏幕密码怎么破?

楼主(2016-12-29):
海信F5281CH屏幕密码怎么破?

只有一个开机键,没有音量键的,谁会刷机啊

官方电话也无法解决?

网友A:
开机键加中间那个HOME键试试。

网友:
不行换硬盘吧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开机键加中间那个HOME键试试。

没有HOME 键啊,你以为是苹果啊,是海信啊,亲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有HOME 键啊,你以为是苹果啊,是海信啊,亲

那只能换硬盘啦。

网友:
可咨询海信官网或网上查查方法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