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城BTX-500SP-奇怪现象。。。。

楼主(2016-12-29):
长城BTX-500SP-奇怪现象。。。。
电源如果绿线对地,再按电源上面开关通电,会出现风扇暴响,输出电压过高,当时修显卡,直接把显卡的12V滤波电容烧短路,显卡核心烧爆芯片了,当心有点想哭的感觉。。

拆开发现图里面的两个电阻烧成黑炭了,通电绿线有3.7V。绿线对地通电一下就停了,应该有保护。。

从同款电源拆这两个电阻,换上,同样电源如果绿线对地,再按电源上面开关通电,会出现风扇暴响,输出电压过高。。这次通电时间短,10欧电阻跟4.7欧电阻这次没有烧成炭,不过都发现有烧伤的痕迹。如图。

但是,如果通电前绿线不对地。电源又正常输出。。这就尴尬了。。如果用它来修主板,如果遇到一块绿线对地短路,或者IO有问题的。可能出现整块主板报废的现象了。。。

这板块的大师们,能帮我分析下,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吗?

网友A:
用的是什么芯片?是其他地方先出现在故障才把这两个电阻给烧了,所以在故障不排除的情况下直接换电阻是不行的。

网友A:
以前有一款电源12伏输出电压高达20多伏,后来发现是339 1脚开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的是什么芯片?是其他地方先出现在故障才把这两个电阻给烧了,所以在故障不排除的情况下直接换电阻是不行 ...

是的 还是得找到故障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以前有一款电源12伏输出电压高达20多伏,后来发现是339 1脚开路

339 1脚 是保护输入脚吗

网友:
同样电源如果绿线对地,再按电源上面开关通电,会出现风扇暴响,输出电压过高

有没有测下 瞬间的 12v 输出电压是多少

看样子 这电源 应该按保护的 修吧

网友B:
烧掉的是这个 电阻吗

网友C:
这么严重的短路,电阻都烧成那样了,应该还有其他地方短路,还是不要在修了在烧了板子不值当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这么严重的短路,电阻都烧成那样了,应该还有其他地方短路,还是不要在修了在烧了板子不值当

修好我都不一定用来修主板,电源随便搞个新的都可以,不过就觉得奇怪,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而已。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烧掉的是这个 电阻吗

他坏的好像是初级的保护电阻,我怀疑是电容失效了

网友E:
楼主查一下初级滤波大电容,辅助电源滤波电容吧,还有次级的5vsb的滤波电容,我怀疑有电容失效,我观察你的故障可能是这样,先通电,再短接,失效的电容有足够的时间充电,所以能正常开机,但是在短接绿黑线的情况下开机,失效电容没有足够的时间充电导致保险电阻烧毁,主要还是查一下电容,以上纯属个人猜测,维修时还是要注意安全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楼主查一下初级滤波大电容,辅助电源滤波电容吧,还有次级的5vsb的滤波电容,我怀疑有电容失效,我观察你的 ...

谢谢。。你的意见,我还觉得反馈电路都有可能有问题。因为绿线对地开机输出高电压(风扇暴转)。手上有个差不多的电源,有空就研究研究,电源维修是维修中的基础中的基础。所以必须努力认真研究研究。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烧掉的是这个 电阻吗

回头看看。一共两个,一个是10欧的,一个是4.7欧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么严重的短路,电阻都烧成那样了,应该还有其他地方短路,还是不要在修了在烧了板子不值当

楼主就是担心 这个呀 所以得吧这个电源修好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修好我都不一定用来修主板,电源随便搞个新的都可以,不过就觉得奇怪,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而已。。

修主板 得找个好电源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他坏的好像是初级的保护电阻,我怀疑是电容失效了

哦 是在初级的吧 看错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楼主查一下初级滤波大电容,辅助电源滤波电容吧,还有次级的5vsb的滤波电容,我怀疑有电容失效,我观察你的 ...

这样的情况 会引起 什么问题  电压过高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谢谢。。你的意见,我还觉得反馈电路都有可能有问题。因为绿线对地开机输出高电压(风扇暴转)。手上有个 ...

看来最近 想修电源 是越来越多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回头看看。一共两个,一个是10欧的,一个是4.7欧。。

大概在什么位置呢 初级 还是次级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339 1脚 是保护输入脚吗

应该算是保护脚吧,电压调整用的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烧掉的是这个 电阻吗

看样子应该不是那两个电压,应该是个人压电阻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大概在什么位置呢 初级 还是次级

这个位置像是次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样子应该不是那两个电压,应该是个人压电阻

个人压电阻 是什么 呢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个位置像是次级

按看也像次级 不知道是 什么情况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应该算是保护脚吧,电压调整用的

哦 是这样 学习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按看也像次级 不知道是 什么情况

检查一下光耦,如果是光耦坏了换什么都不管用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检查一下光耦,如果是光耦坏了换什么都不管用。

光耦 怎么会坏了呢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光耦 怎么会坏了呢

看他那个样子应该是先有故障了才把那两个电阻给烧坏了,如果没错的话他那个电源应该是三个光耦的那种,电源保护芯片(如wt7527)——光耦——再到pwm芯片(如3843)的反馈脚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看他那个样子应该是先有故障了才把那两个电阻给烧坏了,如果没错的话他那个电源应该是三个光耦的那种,电 ...

楼主没有上 电源的全图呢

网友F:
引用 网友B:
楼主没有上 电源的全图呢

支持,楼主上全图..........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修主板 得找个好电源啊

这个电源就算修好都不会用来修板的。太危险了,而且对自己技术还是不放心。。新电源店里随便拿来用都是有的。研究这个电源的目的是想深入了解电源,因为所有设备都离不开电源。算是积累经验吧,长城的坏电源,我都保留了很多,就是一直狠不下心来静静研究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支持,楼主上全图..........

电源 全图 比较直观点吧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这个电源就算修好都不会用来修板的。太危险了,而且对自己技术还是不放心。。新电源店里随便拿来用都是 ...

怎么说呢 看自己怎么想的吧
修个电源 都被认为 没价值 浪费时间

没事练练手 研究啊 可以积累经验 技术
电源种类很多的
工业和服务器电源 技术要求很高  就很挣钱了 不比 什么笔记本 板子 挣钱少

按上次给一个电子厂  测试仪 上边 改个AT 电源 还收150呢 人家一台机子十几万呢

网友G:
上整板正反面电路,看看.你这电源估计是某处电路开路引起的

网友F:
引用 网友B:
怎么说呢 看自己怎么想的吧
修个电源 都被认为 没价值 浪费时间

厉害呀,高手呀........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上整板正反面电路,看看.你这电源估计是某处电路开路引起的

是的 支持 上全图

网友B:
引用 网友F:
厉害呀,高手呀.............

按是新手啊 不懂的 就上来学习的

网友G:
引用 网友B:
按是新手啊 不懂的 就上来学习的

一个电源只有上全图才能了解它的基本架构,再根据芯片的功能来维修,(在没有图的情况下)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一个电源只有上全图才能了解它的基本架构,再根据芯片的功能来维修,(在没有图的情况下)

多谢指点 新手学习了

网友:
如果纯粹追求速度修板,那就是先换电容,再量关键点的对地电阻

只要理论够强,经验够多,你就知道有哪些电容是那种必须想都不想换了再说的

电阻烧碳化不是偶然是必然,原因一定是其后级电路有元件损坏了,不找原因就换,有多少料烧多少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