盈通h61s战神版 版本1.1,简单维修两例。

楼主(2016-12-29):
地点:江苏淮安鑫晨维修
天气:冻的干什么都没有欲望。
心情:冬眠。
维修主板:如题,
维修1:偏色,同行客户拿来说原来一切正常,换个cpu就偏色,换回原来的cpu也是偏色,上来就量vga123脚rgb对地值43一致,正常
量13 14脚对地值500多正常,准备干桥,于是拆下内存,拆下风扇,拆下cpu。。。。。。。。等一等,大爷的,cpu针脚弄弯了两个,估计是集
显模块的针脚,镊子挑直,开机不偏色。
维修2:不触发,量ec条件。

              跑线

             挑电阻直连
             开机跑码亮机

            然后就是老生长谈的事情了,加分加分,技术不高,但是我还是乞求各位大爷赏点分,谢谢呢,祝愿各位大爷以后人挡杀人,机挡秒机。

网友A:
H61也想干桥呀,那么便宜的板。

网友:
这就是个细活啊

网友B:
对地正常,为啥要干桥

网友:
这么客气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对地正常,为啥要干桥

三板斧先砍,不然也没有思路去修,总不至于先想着换桥呀,就是疏忽了,第一个应该查cpu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H61也想干桥呀,那么便宜的板。

什么板子都不想修,估计我真的要跪在街头乞讨了,没办法,生活所逼

网友:
思路不错,加分

网友:
我技术不好再不细心就没用了,

网友C:
修的比较细心,加分鼓励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修的比较细心,加分鼓励

谢谢大神,大神这头像挺好看的

网友D:
信号上啦电阻不建议焊锡直接连接,以后烧毁ec的可能性比较大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信号上啦电阻不建议焊锡直接连接,以后烧毁ec的可能性比较大

嘿嘿,不烧何来钱赚,上拉电阻的作用限流,不装电流大,坏了就让他换主板,我比较坏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嘿嘿,不烧何来钱赚,上拉电阻的作用限流,不装电流大,坏了就让他换主板,我比较坏。

大神,加个好友呗,没事可以看看您的帖子,学习学习

网友:
思路很清晰,正好有快一样的板子

网友:
维修技术  不错    很可以蛮

网友:
兄弟 可以。够细心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多谢楼主 路过学习一下

加两分,谢谢

网友:
学习了,多看这类帖子对技术很有提升

网友:
楼主发帖很用心,换两个U居然都偏色,不会都把针弄弯了吧

网友:
LZ是用笔在板子上画吗,这跑线方法不错,很有耐心而且很细心,必须加分。(我是小兵,只能加2分)

网友:
可以  加分支持

网友:
修得不错,应该加分的

网友:
上拉电阻直连,保修内回来你就惨了

网友G:
没RSMRST不先挑起IO脚排除IO问题么。。。。不是电阻问题你不是要被恶心到?

网友:
这两个毛病也是神奇了

网友E:
引用 网友G:
没RSMRST不先挑起IO脚排除IO问题么。。。。不是电阻问题你不是要被恶心到?

如果是io的问题不会有0.8的电压,这个肯定是电阻的阻值变大所导致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如果是io的问题不会有0.8的电压,这个肯定是电阻的阻值变大所导致

如果是IO问题,这个电压是直接为0V是么?

网友H:
楼主,上面维修2  是不是RSMRST#0.8v不正常导致的固障。

网友:
偏色这个有意思啊,好细心

网友E:
引用 网友H:
楼主,上面维修2  是不是RSMRST#0.8v不正常导致的固障。

是的,晶振也坏了,两个元件挨在一起,估计是腐蚀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是的,晶振也坏了,两个元件挨在一起,估计是腐蚀了

哦,知道了

网友:
思路 新手也能看懂  很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