版号k43ly不触发

楼主(2016-12-29):
今天遇到一个k43ly主板不触发,待机0.003,感觉待机小,这种要么保护隔离都没过,要吗没出待机供电,拆机后测开关0v,基本断定没待机了,盲测所有电感,没有测到3v 5v,测cpu上管,有19v,看来是待机部分的问题,这种基本秒了,呵呵,给客户报价200,客户很痛快,修,问多久能搞定,我说一个小时,然后就开始修了,找到待机芯片rt8206a,在周围找电容测测竟然没有3v、5v线性,难道主供电保险之类的问题,找到pdf,6脚有呀,4脚enldo 6.3v,也有,7脚ldo  0v,芯片坏了? 断电打对地阻值,003,短路,心里一想坏了,一般短路基本ec问题,既然短路就烧吧,直接3v烧到了一个5脚的管子烫, 看线路就是到了ec,拆掉管子,再量不短路了,然后量ec这端,还短,果不其然ec烧了,拆掉换好,把5脚芯片装好,再打对地阻值,怎么还短???把管子拆掉再打,不短了,我去,这个管子不是也烧了吧,,在华硕料板找这个管子还不好找,就蒙吧,这个管子有2个接地脚,在料板找5脚的2个接地脚一样位置的换了一个,不短了,上电还是没有电压,应该待机芯片也坏了,换,换好了上电,这下有待机了,0.03,按开管,电流有跳变了,接屏,亮了,坏了3个原件,待机芯片,转换管,ec
总结:一般待机短路,特别是线性3v短路,基本ec 99的挂了,华硕bios坏的少不要动不动就刷bios,希望大家加分,谢谢

网友:
烧这么多,不简单啊

网友:
我上次修了一个就电阻坏了

网友:
华硕ite的ce很容易坏

网友:
华硕的BIOS坏的多,没待机,跟BIOS没多大关系

网友:
ec短路把供电管和芯片都烧了

网友:
思路清晰,修起来轻车熟路

网友:
思路可以的。这个板子太老了。

网友:
这个没有绝对性的好吧

网友:
5脚管子为LDO5V转3V给EC待机用的电压,EC正常工作发VSUS_ON信号开启待机PWM电压!

网友:
写的不错,加加分

网友:
又认真的学习了一次

网友:
学习了!理论知识也很牛啊

网友:
这款机子排阻也容易坏。。。

网友:
华硕这个系列不怎么好修

网友:
楼主技术不错,分析的详细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