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小米手机维修]
小米4C换屏维修一例

楼主(2016-12-29):
小米4C换屏维修一例

  机器型号:小米4C

  故障现象:

  收到一台小米4C灰,碎屏需要更换屏幕。

小米4C换屏 图1

  维修过程:

  第一步:拆机

  用指甲挤进外壳边沿的缝隙,使点劲来回挤就可以将外壳拆来。

小米4C换屏 图2

小米4C换屏 图3

  拆下主板盖板上的所有螺丝,注意贴有保修标签的螺丝别漏掉了。

小米4C换屏 图4

  再拆主板,主板上有两颗银色的螺丝,其中靠下面的一颗要把电池排线扣拔下来才能看得到。

小米4C换屏 图5

  拔掉所有的排线扣,将上部的听筒排线扣也拔下来才能取下主板。

小米4C换屏 图6

  接下来准备拆屏幕,屏幕左侧上部闭合的不太好,热风枪开到150度加热5分钟,从这里下手。

  再用刀片撬开屏幕,撬开一点之后用三解片插进屏幕和中壳之间缝隙划开屏幕。

小米4C换屏 图7

小米4C换屏 图8

  屏幕拆下来了,还比较完整,幸好这个屏碎的不太厉害,不然得一块块撬,要花很多时间。

小米4C换屏 图9

  第二步:测试新屏

  在安装之前,首先要对新屏进行测试,测试之前把中壳上的胶除干净,否则新屏装上测试之后不好取下。

小米4C换屏 图10

  测试成功,一般按着一个图标四处滑动,全部滑得过去就证明触摸没问题。

小米4C换屏 图11

  屏幕测试好了之后,取下来涂上胶水。

小米4C换屏 图12

  再用铁夹子固定20分钟,这样粘的牢。

小米4C换屏 图13

  贴上钢化膜之后的效果。如图:

小米4C换屏 图14

  相关阅读:

  小米4C系列专题帖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039763-1-1.html

(本文内容来自互联网)

网友A:
买个加热台把  比拿风枪吹省事

网友:
换屏总成还好,要是换盖板的话拆屏还是有风险的,容易把液晶拆坏

网友:
讲的非常详细,配图也很好,都可以出书了,果断加分

网友:
搞得很麻烦,用分离机加热多快。

网友:
虽然很简单,但是写得很详细。

网友:
帖子是转载的,步骤写得很详细。

网友:
小米4C的手机貌似比较少见。

网友:
小米的屏是麻烦

网友:
4C的屏还没缓过,跟4区别应该不大吧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买个加热台把  比拿风枪吹省事

你说的是分离机吧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你说的是分离机吧。

整套分离机没有量的话  会赔本的

网友:
单独屏幕分离机加金刚丝就行了,没多少钱

网友:
吹胶什么的用分离机应该会来的好点且方便点。

网友:
普及教程了。对于小白很好

网友:
请问楼主用什么胶啊?

网友:
说的很详细,不赖不赖

网友:
感谢分享,积分又到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整套分离机没有量的话  会赔本的

赞成楼主,因为 要是维修量不打的话,买台分离机或许连成本都回不来,手机制造工艺一直在发展,或许你把那分离机器买回来,说不定早都淘汰了

网友:
米4屏容易坏,我自己的今年都换了3次又坏了丢一边当玩具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