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灯管之坏一根怎样才能不坏灯管在主板上做手脚

楼主(2016-12-29):
RT:液晶灯管只坏了一根,在主板上怎样屏蔽

网友:
就是去保护呀,,,,,

网友:
去保护,或并电容。论坛上有很多例子,你可以搜一下

网友:
这是一个想走捷径的

网友:
坏了最好换了。

网友:
4灯管用2灯管高压板,就是亮度有下降

网友:
并电容,去保护,,搜一下一大把,不建议这么做,第一,亮度会有渐变的感觉,影响效果,,第二最为重要,隐患问题无法估量

网友:
去了保护就行了,。。。

网友:
一真在灯管座短接就OK

网友:
今天遇到一个hkc的短接加电容都不行,必须得去保护了吗?

网友:
比较稳妥的方法,是加高压条。

网友:
有隐患的  还是换灯管吧

网友:
不建议去保护。去保护的话,有问题会烧的很厉害。。。不想换灯管,就改个双灯的高压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