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达代工 DPS-700LB 联想服务器 700W电源 拆解

楼主(2016-12-29):
感谢  @破碎的绿灯 提供电源

电源见过的 最复杂的

网友A:
这电源一般的故障是工作一段时间后,报警。。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电源一般的故障是工作一段时间后,报警。。。

按是小白 第一次 拆解这样的电源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按是小白 第一次 拆解这样的电源

这电源不好修,就是换拆一个元件,有时也要把散热片拆下来,不然换不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电源不好修,就是换拆一个元件,有时也要把散热片拆下来,不然换不了

小白也不会修额 拆解研究下的
感觉 无铅的 太难拆了

网友C:
这个电源不错,这次可要小心了,不要再把板子给弄碎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这个电源不错,这次可要小心了,不要再把板子给弄碎了

这电源 太复杂了 拆解研究下  技术不行 没打算修的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这电源 太复杂了 拆解研究下  技术不行 没打算修的

应该学习一下修这样的电源。光看这样子应该是2000元以上的电源吧,二手的估计也得1000元左右,好修的话至少要收500大洋。

网友D:
这种电源搞死你  多层电路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应该学习一下修这样的电源。光看这样子应该是2000元以上的电源吧,二手的估计也得1000元左右,好修的话至 ...

这个 技术要求太高 技术不行啊 拆解研究下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种电源搞死你  多层电路

是的 多存板 学习研究下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这个 技术要求太高 技术不行啊 拆解研究下的

先研究一下,下一次就学着修,至少要把上面的芯片认识全了,主要电路图搞懂了修理就容易了,不过有一点,那上面的芯片估计马云家里也没有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先研究一下,下一次就学着修,至少要把上面的芯片认识全了,主要电路图搞懂了修理就容易了,不过有一点, ...

是的  先拆解研究下

网友E:
做个记号有什么成果分享一下!(补充:我的ID是破碎的路灯)

网友F:
见了台达的电源就不想修,太难焊了。焊盘的孔又小,又用的是无铅锡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做个记号有什么成果分享一下!(补充:我的ID是破碎的路灯)

实在抱歉 ID 都打错了 按拆之前拍照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F:
见了台达的电源就不想修,太难焊了。焊盘的孔又小,又用的是无铅锡。

是的 孔小 还是无铅的
按的假的白光的烙铁  温度到底 都吃劲 实在是太难拆了

网友G:
台达电源待机部分坏的比较多,因为待机时风扇不转,发热明显

网友H:
引用 网友C:
这个电源不错,这次可要小心了,不要再把板子给弄碎了

什么问题,发过来被,我帮修修看,修不好不收钱

网友I:
能把这电源修好了,技术也就不一般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台达电源待机部分坏的比较多,因为待机时风扇不转,发热明显

这电源 按没见过啊 拆开研究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什么问题,发过来被,我帮修修看,修不好不收钱

不知道 什么问题  不是为了 修的
拆解是为了 研究下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I:
能把这电源修好了,技术也就不一般了

可是 按是新手啊 技术不行啊

网友:
拆解初级部分

220v输入线 部分

1级EMI X电容 位于220v 输入插头处

输入线 带屏蔽磁环

EMI 部分

两只Y 电容

两只Y 电容

扼流线圈

X2 电容

拆除压敏电阻

规格14 471 黄色

拆除保险

陶瓷 12.5A 250V

网友H:
引用 网友B:
可是 按是新手啊 技术不行啊

这电源有多少修多少,修多了技术就上来了,很多时候只有去做了才知道,

网友B:
引用 网友H:
这电源有多少修多少,修多了技术就上来了,很多时候只有去做了才知道,

按是新手 这样的电源 见都没见过啊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是的 孔小 还是无铅的
按的假的白光的烙铁  温度到底 都吃劲 实在是太难拆了

我一般是把烙铁温度调到最高才勉强可以

网友B:
引用 网友E:
我一般是把烙铁温度调到最高才勉强可以

可能是温度不够 按的假的白光的 标称450最大 实际估计达不到
可能是功率小了
拆的 太费劲了

估计上高频焊台 功率大点  可能会轻松点

网友H:
引用 网友B:
按是新手 这样的电源 见都没见过啊

没见过就,拆了,多跑线路或把各芯片的引脚及工作条件查清楚,(我是喜欢这样折腾)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没见过就,拆了,多跑线路或把各芯片的引脚及工作条件查清楚,(我是喜欢这样折腾)

这电源 设计的 太复杂了 拆下 可以了解下 结构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可能是温度不够 按的假的白光的 标称450最大 实际估计达不到
可能是功率小了
拆的 太费劲了

我这也是差不多,有的时候换个电容都要N久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H:
没见过就,拆了,多跑线路或把各芯片的引脚及工作条件查清楚,(我是喜欢这样折腾)

多层板跑线路可不简单,还有里面有些芯片是台达订制的资料可以说基本没有。

网友H:
台达的电源好多芯片是自己研发的,找配件特不好找,多了解总没错

网友I:
引用 网友B:
按是新手 这样的电源 见都没见过啊

在拆之前有没有测试是好的还是坏的?要知道大概什么故障啊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我这也是差不多,有的时候换个电容都要N久。

看来 得上个好的功率大点的焊台 才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多层板跑线路可不简单,还有里面有些芯片是台达订制的资料可以说基本没有。

是的 芯片 也查不到资料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台达的电源好多芯片是自己研发的,找配件特不好找,多了解总没错

是的 拆解研究下 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在拆之前有没有测试是好的还是坏的?要知道大概什么故障啊?

不是为了 修 是为了 拆解 研究下 结构

网友J:
工业电源要求很高,性能很重要,过流过压保护电路多,所以做工很复杂

网友E:
我前面在修DPS-800的时候里面也是有继电器,每次上电都可以听到继电器吸合的声音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我前面在修DPS-800的时候里面也是有继电器,每次上电都可以听到继电器吸合的声音。

哦 原来是有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工业电源要求很高,性能很重要,过流过压保护电路多,所以做工很复杂

哦 怪不得 这么复杂

网友K:
1144----刚好出厂5年的货,

细节决定成败,不要轻言失败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1144----刚好出厂5年的货,

细节决定成败,不要轻言失败。

多谢支持 得不断的学习啊

网友B:
整流桥部分

没有整流桥

电源采用 无桥PFC 结构

电感 四只MOS管

PFC 部分小板

小板通过连接线 连接

PFC 控制芯片部分

MOS管四只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整流桥部分

没有整流桥

你前面标的那个PFC小板是驱动四个全桥MOS管的,升压在前面无桥PFC已完成,驱动的芯片是两片UCC3818(不对的话就是3817)。

网友L:
前些天修过一个这样的电源,换了几个电容,多层板,换的很费事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你前面标的那个PFC小板是驱动四个全桥MOS管的,升压在前面无桥PFC已完成,驱动的芯片是两片UCC3818(不对 ...

哦 是这样 多谢指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前些天修过一个这样的电源,换了几个电容,多层板,换的很费事

是的 拆解太费劲了

网友:
终于很费劲的拆解完了

多层板 很难拆 无铅的
山寨的 936 焊台 24v 60W  温度 功率 都达不到
堆锡都拆的 太费劲

大的散热片
都是螺丝加焊接
非常牢固 难拆

主变压器

网友:
没拆过 ,见识过了

网友:
也是没见过 拆开了解下 结构的

网友M:
做工不错,不过折开做什么 ,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做工不错,不过折开做什么 ,

拆开 了解下结构啊 看看电路什么的
不拆开也不知道 用那些芯片 和管子 电路怎么样的

网友N:
这个电源有个通病,就是继电器不吸合,一般换个电容就好了,这个电容位置太操蛋,不好换

网友:
引用 网友N:
这个电源有个通病,就是继电器不吸合,一般换个电容就好了,这个电容位置太操蛋,不好换

按也是新手 没遇到过这样的电源 了解下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这电源有多少修多少,修多了技术就上来了,很多时候只有去做了才知道,

你会修台达的?

网友O:
引用 网友A:
这电源不好修,就是换拆一个元件,有时也要把散热片拆下来,不然换不了

台达的电源绿线和黑线短接会不会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N:
这个电源有个通病,就是继电器不吸合,一般换个电容就好了,这个电容位置太操蛋,不好换

换哪一个电容

网友A:
这电源不像普通ATX电源那个带插头的呀,这个你要找对那个启动脚,启动脚接地就启动了,但不要把待机5V直接对地哟

网友H:
电源结构都差不多,只是电源配件跟资料难找

网友P:
这种电源修过一组没修好放弃了拆装太麻烦

网友:
引用 网友O:
台达的电源绿线和黑线短接会不会烧?

是指 这样的服务器电源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电源不像普通ATX电源那个带插头的呀,这个你要找对那个启动脚,启动脚接地就启动了,但不要把待机5V直接 ...

你可以看 @破碎的路灯 发的帖子 不是这么简单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电源结构都差不多,只是电源配件跟资料难找

服务器的电源 有很大区别 很复杂

网友:
引用 网友P:
这种电源修过一组没修好放弃了拆装太麻烦

是的 太难拆了 维修技术要求很高的

网友Q:
做工不是一般的强

网友:
引用 网友Q:
做工不是一般的强

是的 太过复杂了

网友N:
对比了下跟我的不太一样,故障应该差不多,你可以参考下,我分飞两根线就是外接电容的
http://bbs.mydigit.cn/read.php?tid=1378156

网友R:
这电源做的很精致。感谢分享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N:
对比了下跟我的不太一样,故障应该差不多,你可以参考下,我分飞两根线就是外接电容的
http://bbs.mydig ...

哦 多谢指点 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R:
这电源做的很精致。感谢分享。

是好电源啊 维修需要的技术难度很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