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 Y470 大短 电容惹的祸

楼主(2016-12-29):
联想 Y470  板子LA-6881P 大短,这机子屏线口电容坏的多,可惜今天这台不是。

PQ302 4459A P管已经击穿,拆掉测公共点对地短路。

直接拆掉Q68后面的电容,它坏的多。 拆下来量发现电容没击穿,公共点还是短路。

再拆PQ308边的两个电容测也是正常。

断开PJ501,发现和这部分电路无关。

看来问题在后头

拆PQ802和PQ804,没用。

仔细查看板子,PQ702这个管子一边有点黑,但拆下来测是正常的。
还是直接烧机吧,电压3V,电流2A,摸了半天也找不到短路的地方。

全板唯独只有这个位置摸起来有一点点的温度,气温是3度,按理发热应该很容易找出来。

在线测PU101边上的电容,居然都正常。

想着是不是背面的元件有问题,反过来摸。  还是感觉不出来,不过发现PQ701像PQ702一样有一半发黑。
它边上就两个电容,阻值2欧,都拆下来,终于找着元凶啦。

就是读卡器边上的这个电容短路。  嘿嘿

亮机,收工。

网友:
大短要么很好修 要么就修不好

网友:
大短怎比小短好修

网友:
大短还是比较好解决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