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工作台M6500

楼主(2016-12-29):
故障是开机正常进系统,一运行大程序就黑屏,更换显卡板解决

网友:
这个是个好过程 不过还是要看

网友A:
我去。。一句话。无图无真相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去。。一句话。无图无真相

只是给以后用遇见相同的故障提供思路少走弯路而已

网友:
没有看懂是什么意思

网友:
工作台一般都24小时开机,换换显卡上的电容,会不会不用换掉显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