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OC一闪 暗屏

楼主(2016-12-29):
AOC E950Sn(19寸)  闪一下暗屏,电源板有5v 20v输出。灯条接口电压不正常,一端20v  另一端1.8v,第一回修LED,灯条接口正常电压是多少。 另外就看见一个灯条接口两条线进屏,难道这显示器就一根灯条?

灯条两条线没一个接地? 我以为有一个是地啊。若要改升压条,是不是把图上这两个芯片拿掉,取20v接入就行

网友:
应该是有短路,看看旁边的电容,有没有击穿。

网友:
用通用升压板点一下背光,,确定是背光问题还是板子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