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485过windows启动画面就蓝屏

楼主(2016-12-29):
如题一台联想Y485的笔记本过windows启动画面就蓝屏卡死,换内存换硬盘都无果,CMOS里关掉独立显卡蓝屏重启,求高手指点迷津

网友:
有没有人遇到这样的问题,版号:la-8642p rev1.0

网友:
裸板测试啊,把能拆的都拆了

网友:
已经修好CPU挂了,这款机器采用AMD A10的CPU,换A6的u问题解决了

网友:
应该还是独立显卡没有正常工作引起的

网友:
AMDCPU还能这样。

网友:
楼主是如何想到换CPU的呢?这可是BGA封装的U

网友:
AMD 就是差

网友:
AMD的就是垃圾

网友:
AMD的故障多,都是大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