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_E1-471G不触发维修

楼主(2016-12-29):
ACER_E1-471G
故障:不开机。不触发。
测开关上有3.3V,BIOS芯片8脚供电只有1V(实际上正常时BIOS是没有供电的,应该是加电的时候读取一下之后就断开供电了,这个是修好后测量过才知道的),运气比较好,一下就找到故障点了。测量待机3,5V是有电压的。也就是转换部分出了问题。

这里直接测到PQ56转换管,5脚有5V,123脚1V多。测4脚只有3V.向前追查到PR348,两端也只有3V。于是继续查来源,产生15V的地方。输出只有3V多,这里走了些弯路,一直认为是这地方造成的。。。

PD4,PD3全换掉。。结果还不行。。。PC73,74,75,78全换掉。。还是不行。。输出仍然只有3V左右。。。
换个思路。。。把PR127拆掉,发现左侧(以原理图为方向参考)是有15V的。。。原来是被右侧拉低了。。但是+15V去的几个地方都是1M的电阻,,,不应该啊。。。没办法。。依次断开+15V所连接的电阻。还好这个电压只去了6个地方。当断开PR57时,15V正常了。。测试PR57,阻值变成几欧了!!对,你没看错,几欧姆。。从料板上找了一个1M的换上去,亮机。

正常的时候,待机电流0.002A,也就是只有2mA。此只3,5V线圈是有电压的,但是没有转换电压。也就是前面说的BIOS没有供电。下面是开机图。

网友A:
好难的样子,我手上正好也有台一样的,这破板容易受潮腐蚀,我就随便修修补补两条线就好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好难的样子,我手上正好也有台一样的,这破板容易受潮腐蚀,我就随便修修补补两条线就好了。

这种问题我也碰到过一台。开关排线3.3V断线,补了就好了。

网友:
电阻阻值变小,很少遇见。

网友:
感謝分享信息和知識

网友:
这个是通病  修到过好多了

网友:
这电阻变少阻值的。。很少碰到

网友:
这样的问题机器也修过好多台了,15V出问题,后续电压开不起

网友:
这个好像坏的挺多的

网友:
通病,大部分都是一样

网友:
论坛很多类似的案例

网友B:
楼主思路清晰修得不错啊帖子中错了个字PR248写成PR348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思路清晰修得不错啊帖子中错了个字PR248写成PR348了

这你也能看到……。真仔细…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