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X8632通电后几秒就关闭输出了

楼主(2016-12-29):
红字,后面带点的,是电压会消失到0.这个芯片是,通电后3秒左右,就不输出1.8v了。这样的情况手先查反馈。那么关于反馈的脚。对了,没说了,电杆对滴阻止正常。关于反馈。还有ovp过压保护的疑问。

总结下,我遇到的这个输出被关闭,是反馈没有电压。还有必要再换芯片么?有没有其他的可能呢?就比如,芯片有输出了,我就懒得换mos管了,可行
么?

网友:
通电几秒后,芯片就没输出了。可以判断说,mos管ok么?我懒得换mos管。说不定,一会就去换了。说明有保护了。但怎么解决呢?芯片已经换过。

网友:
看得我有点晕

网友:
换个主控IC应该可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