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X455LJ PR8318电阻是多大。

楼主(2016-12-29):
各位大神手上还有华硕X455LJ的主板吗?帮我量一下PR8318是多大的电阻??

网友:
好歹也上个图啊

网友A:
点位图 不是可以显示????????????

网友:
这个是TS的点位  不是PCB的点位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点位图 不是可以显示????????????

这个点位不显示的。

网友:
图片 。标出来哪个位置。华硕的

网友:
通过点位图就可以查找

网友:
看图纸应该就可以查出来

网友:
手上暂时没有这个机器  你可以找料板  找到有那个芯片的料板 然后对比一下那个pin的电阻 也可以直接换

网友:
我手上刚好在修这个板子。帮你测量了PR3818 为820K ,不过楼主看到我的信息的话我也需要你的帮忙,我这板子充电芯片进水了。烂了几个电阻。如果你的板子还在的话请帮我一下,咋们互相帮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