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410不显示,开机电流0.28

楼主(2016-12-29):
S410不开机,通电电流跑到0.28,量测1.05,1.5,CPU供电都正常,在量测显卡供电时没有,烧过BIOS还是没有,由于是4代CPU集成度较高还没有干CPU,不知道哪里还有问题,请高手指点一下。

网友A:
这个显卡供电管子爱烧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显卡供电管子爱烧哦

没有量到坏的。要了BIOS 也没有好

网友:
电压没有出来就修电压

网友:
可能是CPU坏了,还了

网友:
跟CPU关系大。。

网友:
又遇到一台

网友:
我现在手上有一台电流到0.3老是反复重启,各电压出来了,不知道是不是CPU坏了

网友:
看下是不是复位没出啊

网友:
没有修好,还给客户了

网友:
各大电路都测测,一般估计有电路没有开启

网友:
CPU会影响到,没有干,据说好多空焊的

网友(2017-02-05):
我也遇到一台,看来不用刷BIOS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