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华硕H61M-K有集显供电,无CPU供电

楼主(2016-12-29):
  这片H61M-K主板无CPU供电,内存供电,内存VTT供电,桥1.5供电,1.8PLL供电也有但找不到CPUVTT和VCCSA供电,这不是重点,这玩意之前是CPU供电和集显供电都没有,查RT8876A的2脚DVIDA和13脚DVID都接地不使用,34脚EN1.1V  36脚VCC5V  37脚2.0V(160K)  38脚2.2V(160K)  42脚VCORE_TONSET 12V  43脚GFX_TONSET 12V。  没什么好法子吹了下芯片既然有集显供电了,但仍然没有CPU供电,把43脚的TONSET脚的160K电阻换成220K的还是这样,已经刷BIOS了 求解

网友:
再补个图片给你们

网友A:
我记得CPU供电是最后出的吧,CPU供电没有,可能前级还有问题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记得CPU供电是最后出的吧,CPU供电没有,可能前级还有问题

不是,集显供电在CPU供电正常后才有的,我倒是想查下CPUVTT和SA供电,可这破板子上没找到,点位图上也找不到,神TM华硕

网友B:
引用 网友B:
不是,集显供电在CPU供电正常后才有的,我倒是想查下CPUVTT和SA供电,可这破板子上没找到,点位图上也找 ...

忘了说,这个集显供电可能是预出电压有1.1V,但时序对不上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忘了说,这个集显供电可能是预出电压有1.1V,但时序对不上啊

集显供电都有了,为什么不出CPU供电,随便说一下,按时序来的话,VAXG应该是0.45V才对啊

网友C:
这板子我修过,这个电压1.1V可能是CPUVTT电压吧,VCCSA是通过CPUVTT降压产生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板子我修过,这个电压1.1V可能是CPUVTT电压吧,VCCSA是通过CPUVTT降压产生的

不可能有集显没有CPU供电,集显供电是在跑马过内存后才出来的,一般0.4-0.5v

网友:
论坛有图纸 饼哥发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是,集显供电在CPU供电正常后才有的,我倒是想查下CPUVTT和SA供电,可这破板子上没找到,点位图上也找 ...

搞个点位,很快找到

网友:
集显是最后出来的,不可能是集显的电

网友:
那就先查为什么集显先出来了

网友:
这个好像是先有cpu才能有集显供电吧

网友:
我就是查了点位图都没发现CUPVTT和SA供电的,有供电的那相是GFX

网友D:
楼主不会吧,没仔细看吧,怎么会没有总线供电呢,不行的话发图上来,我标给你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楼主不会吧,没仔细看吧,怎么会没有总线供电呢,不行的话发图上来,我标给你看

点位图已经上传了,你打开看看

网友D:
这里就是总线供电了。跟桥一起,给我加分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里就是总线供电了。跟桥一起,给我加分吧

VCCSA是由总线电压降压得到的,好像在CPU座下面的MOS管那里测

网友:
集显供电跑码后才会出的,另桥核心电压应为1.05v才对

网友:
VCCIO就是你要找的总线供电和VCCSA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