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60 不出内存复位DRAMRST#

楼主(2016-12-29):
如题,HM55桥,bios 刷过,CPU 换过,内存换过,
H_CPURST#_R   1V左右                PLT_RST#_R  1.3V 这个有分压。     VTT_POK  3.3V  , VDDPWRGOOD_R  也正常  ,但是DRAMRST# 0.3V左右.     SM_DRAMRST# 也是0.3V左右。不装CPU  有1.5V。还该查什么?要满足什么条件才出DRAMRST#。

补充内容 (2017-1-3 15:41):
已经好了,结果还是CPU 的问题,换了块CPU 也是坏的,以前都是好的所以,没想到是坏的

网友:
PLT_RST#_R这个不正常吧 换hm55基本ok

网友:
遇见过换桥解决的

网友:
桥再陆续收到CPU供电芯片和EC等外部电路发来的SYS_POWROK,PWROK,MEPWROK。桥通过SPI总线读取BIOS的ME
、桥发出PROCPWRGD,DRAMPWROK给CPU,并延时发出PLTRST#和PCIRST#信号

网友:
内存总线 有没有波形  或者说 有没有走吗

网友:
多谢分享、、、、

爱问 -10 严管区不要灌水!

网友:
估计要搞 桥了。。。。。。老火

网友:
遇见过换桥解决

网友:
学习了,又让我学到东西了

1063102527 -2 我只能用 逗B 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拜之.

网友:
PLTRST多少的。1.3吗?》

网友:
换桥吧应该能好

网友:
HM55 换一个

网友:
主复位不正常吧应该是3。3吧

网友:
平台复位都不正常估计桥坏了

网友:
查完桥的条件  基本上可以动手换桥了

网友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039673-1-1.html

昨天刚看了这个帖子,SMBCLK波形有,内存的复位DRAMRST#(内存槽30脚),测得没有任何动作,后测量CPU收到的SM_DRAMPWROK,没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