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X555LP 开机不亮 拿下内存报警

楼主(2016-12-29):
ASUS X555LP 开机不亮 拿下内存报警   BIOS  问题    淘宝买的

ASUS X555LP REV1.1.zip

网友:
这块板内存好像是板载的吧。。。BIOS问题也正常的··华硕什么故障都有

网友:
没看懂说啥,

网友:
ASUS BIOS看贴纸上的型号。能开机的进CMOS设置界面按F12键后,右下角也会显示型号出来。

网友(2017-09-07):
已验证  亮机块

网友(2019-04-01):
这是去掉内存的BIOS吗??????????????

网友(2021-09-10):
看不大懂,电流多少啊,为什么拆内存颗粒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