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b575机器大短路 烧鸡 一点都不烫 怎么办

楼主(2016-12-29):
联想b575机器大短路  烧鸡 一点都不烫  怎么办    谁有图纸 奉献一份  看看

网友:
重点查下MOS管

网友:
那肯定没摸到躺的地方

网友:
应该是没摸着地方 仔细挨着摸

网友:
短路最好修了,你可以先测公共点对地电阻,如果是0,基本是公共点电容短路,如果有10几,就要注意了,显卡yongcpu供电上官短路,也可以用1.5v对公共点烧鸡,同时去测各个电感是否有电压,如果有,就要注意上官短路,没有,就加大电压再烧。

网友:
最好先测试下各电路里的上管是否有击穿的

网友:
板层或cpu短也会微烫

网友:
嗯  或者是19V 的上管短路了  有的机子是不烫的

网友:
望闻听切摸,只能帮你到这儿了!

网友:
估计坏了不只一个元器件

网友:
打下各个电感值先,搞不好烧了大芯片哦。。

网友:
这个要有点耐心 慢慢摸  还有就是要看看电感有没有短路哦

网友:
加大电压  继续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