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 945 黑屏

楼主(2016-12-29):
这板子不显示,内存供电没有。

在线测了下MOS管坏,到料板上拆了两个。

装上后还是无电压输出,换掉6520芯片后正常亮机。

网友:
这里不显示应该是主板没复位不跑码

网友:
学习了,多看这类帖子对技术很有提升

网友:
请问这主板是什么客户使用的。

网友:
真是送钱的板啊

网友:
这板都老掉牙了

网友:
这里内存mos管损坏就是开路阻值变大

网友A:
电源管理芯片损坏吧,不一定是管子的问题。

网友:
楼主直中要害,厉害

网友:
修台式机器主板,也是门技术活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电源管理芯片损坏吧,不一定是管子的问题。

测量下工作条件就知道条件满足驱动脚输出电压异常就是损坏

网友:
能赚钱就行,不管板子性能如何

网友:
楼主运气真 好!一下修好了,,我家一堆板,没几个修好的!!

网友:
供电还是比较好修的,就怕供电,时钟,PG什么的都正常,还黑屏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测量下工作条件就知道条件满足驱动脚输出电压异常就是损坏

确实如此。

网友:
这种板子现在用 的不太多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