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-H61GL

楼主(2016-12-29):
MS-H61GL开机循环重启,有时候开机可以显示也会重启。看CPU芯片RT8859通病来的49角和50角电阻拆下来量一个220K一个160K不正常,换了OK希望大家不要走弯路,前面我也是不注意到处量电压刷BOIS

网友:
BOIS网上已经有了就不发了

网友:
学习了,多看这类帖子对技术很有提升

网友:
要是主板全是通病的话,我们维修该有多省事

网友A:
缺CPU供电吧,RT8859M系列的一个通病之一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缺CPU供电吧,RT8859M系列的一个通病之一。

电压是出来的
可能不是很稳定吧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电压是出来的
可能不是很稳定吧

要真CPU供电出来那就不应该掉电重启,不然你修的这个220K设定频率电阻就说不通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要真CPU供电出来那就不应该掉电重启,不然你修的这个220K设定频率电阻就说不通。

那为什么有些CPU芯片空焊也会引起重启掉电呢?加焊又会好是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那为什么有些CPU芯片空焊也会引起重启掉电呢?加焊又会好是吧

你这问题问的,芯片都空焊了,那肯定无法正常工作,那么它该负责的电压就没有,没电压能不上电掉电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