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Z170-P安装SERVER 2008找不到硬盘

楼主(2016-12-29):
华硕Z170-P安装SERVER 2008找不到硬盘
用的安装版本的, 官方不提供驱动程序, 这芯片组的有SATA 的程序吗?

请指教

网友(2017-02-02):
z170好像不可以上你的2008系统吧

网友A:
已经搞定了,用了GHOST 版本的,驱动精灵打的驱动,正常用上了, 用在服务器上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已经搞定了,用了GHOST 版本的,驱动精灵打的驱动,正常用上了, 用在服务器上的

这么说是安装版安装不上但是使用ghost版本就可以安装上?真是奇怪了........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这么说是安装版安装不上但是使用ghost版本就可以安装上?真是奇怪了........

ghost版本自带了硬盘的SATA 驱动哦,安装版的要安装也是可以的,在安装中要从外设安装驱动才可以,不然就认不到硬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ghost版本自带了硬盘的SATA 驱动哦,安装版的要安装也是可以的,在安装中要从外设安装驱动才可以,不然就 ...

哦哦,你这么一说明白了,主要是安装版没有SATA驱动导致的,不可以识别硬盘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