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舟精盾K480N-I5

楼主(2016-12-29):
      接到一个同行送修的机器,开机白屏外接正常,同行说客户原来是白屏但中间有白线,客户自己怀疑屏线坏了,网上发了一个屏线装上还是一样,怀疑发的屏线有问题,又发了一条屏线还是一样的问题;不甘示弱的客户又发了屏装上,结果是白屏没任何内容。拆机测试果然和同行说的现象一样,测了屏供电及显卡的供电均正常,然后用我自己的好屏代换还是白屏,到此已经排除屏和屏线了。3板斧开始,1上基地论坛没查到有相关问题的技术贴;2.刷BIOS 结果还是白屏排除BIOS问题;3上BGA加焊显卡,还是白屏致此维修暂时告一段放一边忙别的机器了。
        几天过去了一直没顾上同行又催了,赶紧上基地找图纸没有找到,某宝也没有;此时手上还有好几台机器要修心里也比较烦;外接正常凭经验是显卡坏了,网上一查乖乖这个显卡
可不便宜呀,给同行报价400,多了怕客户不 一定修;过一会同行回话修吧,我就赶紧订货了,过了几天也不太忙了显卡也到了,满怀信心的上BGA,很快就顺利完成更换,上电试机电流几次正常跳变,心里暗喜至少BGA焊接还是成功的,可是看到的还是白屏,汗都冒出来了这是要赔钱的征兆呀,赶快给同行说机器不好修要多放几天。
       几天过去了心里还在想会是哪里问题呢,今天不忙接着干,还是找屏的规格书测测数据线吧,因没有图纸只能这样了,这一测还真测到了有一条对地值明显偏低,别的480这个只有130,问题就要浮出水面了,可是没有图纸只能跑线路,结果到南桥下面了,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外围元件呀;此时灵机一动草船借箭南桥的型号SLJ8E,旧版上找到了这个南桥是联想G480的主板,这下还是感谢联想的厂家机器图纸好找,结果一看是南桥输出的 LVDS信号,定了南桥机器修好了。

               写的不好有点乱,亲们 多多包涵,希望能帮到大家。

网友:
显卡 买亏本了。。悲催啊

网友:
桥引起的白屏,误杀显卡了

网友:
比较少见的我还没有遇到学习了

网友:
有图的话应该就不会误杀了

网友:
双显卡切换的机型,即使独显核心,显存有虚焊,短路,断路之类的故障,也不会花屏,只会出现独显驱动黄色感叹号无法加载等现象。因为独显的数据是走PCIE总线进CPU的,显示全部是通过南桥输出。

网友:
具体是什么信号引起的

网友(2017-01-29):
楼主能发个图纸吗,这机子貌似没有图纸难搞很。。

网友:
k470图纸有的,可以参考一下

网友:
其实你一开始就应该先换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