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种主板bga芯片的第一脚在哪呢?怎么对

楼主(2016-12-29):
从哪作为参照呢。。。。我要不是找个类似的主板,拆之前没留意,装的时候,我还真分不清。。。。请教下,各位,这个怎么对。参照主板哪里有标示?

网友:
到万能的x宝上搜想找主板找个清楚的图片看下不就知道了

网友:
想法找图片。淘宝也有

网友:
芯片上面有个金色的 三角符号的那个为1脚 仔细看看 焊盘和 芯片的下面 会发现的,还有平时记得这种做1脚的标记或者是用手机拍下照片的习惯

网友A:
很好区分啊。。看底下的锡珠。。您那个标志下面的锡珠少了三个。。板子上也是少三个。。对上不就行了吗?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很好区分啊。。看底下的锡珠。。您那个标志下面的锡珠少了三个。。板子上也是少三个。。对上不就行了吗??

哥们,我说的是芯片与主板。而不是单单的芯片的第一脚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哥们,我说的是芯片与主板。而不是单单的芯片的第一脚。。。

板子上应该也有空脚的

网友:
拆前应该拍个照

网友:
淘宝的图对于这种大芯片应该好找

网友:
所以拆前一定要有个标记。。。、、

网友:
这个要仔细看主板和芯片上的边角的标识的。

网友:
你打红点那个不就是1脚

网友:
找个板子的照片看看

网友:
拆前油性笔作个记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