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N400 LS41P 12293-1 求图纸。。求思路

楼主(2016-12-29):
今天收到客户带来这台机器,不触发。待机3.5V 刚插上电是有的。过几秒就没了。线性3.5V一直有。待机芯片是TPS51225C     示波器打BOIS 1.2.5.6   刚上电一会波形正常。待机3.5掉了。BIOS也跟着掉。正打算刷个BIOS。  却不小心用表笔点到了线性5V和主供电19V。芯片烧了。悲剧。正在订购芯片。等回来换上刷个BIOS看看。请教各位大神。有什么可能会导致3.5V掉电。大概3秒。 3.5V电感阻值都400以上。应该不存在短路的可能。 导致3.5掉电。3.5V EN也是会跟着掉。检测发现。EN比3.5V先掉。会不会是BIOS读取程序不正常。EC强制拉低EN。没有图纸,不知道EN是哪里过来的。哪位大神有这份图纸吗?

补充内容 (2016-12-31 15:13):
此机器已修复。是开关到EC断线了。此机器屏轴易断,断了刚好搭在开关板上。造成短路。然后烧断线了。

网友:
还往望位大神不啬赐教。十分感谢。

网友:
刚还检测了一下。发现BIOS  1脚比EN还先掉。。。。是不是就可以判断是BIOS读取不正常导致的? 可悲是我自己不小心把芯片给弄烧了。还要等芯片回来。真的是心急如焚啊。

网友A:
重点查查EC工作条件  不要老纠结3 5 V怎么几秒就掉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重点查查EC工作条件  不要老纠结3 5 V怎么几秒就掉

刚请教了大神。说是正常情况。新机器PWM3.5V是读取程序后关闭。按下开关才会有PWM3.5.原来我思路错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刚请教了大神。说是正常情况。新机器PWM3.5V是读取程序后关闭。按下开关才会有PWM3.5.原来我思路错了。

不能说新机型是这样  不是所有机型是这样设计的  只能说这个主板是这样设计的

网友:
有些机子节能,会关闭的啊,触发后再次出来

网友:
12293-1的图,论坛上找不到

网友:
这个机器应该挺新的

网友:
会不会是温控拉低了3 5v en

网友C:
原来是正常的啊 不知道楼主修好没有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原来是正常的啊 不知道楼主修好没有

还没呢,如果有图纸的话应该能修。正头疼呢。没图纸

网友:
这样应该是正常的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还没呢,如果有图纸的话应该能修。正头疼呢。没图纸

去tb看看有没有吧 没有的话 你问问月饼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还没呢,如果有图纸的话应该能修。正头疼呢。没图纸

问问月饼老师